求助,allegro16.6关联原理图问题

楼主(2022-07-03):
allegro16.6关联原理图后,只能高亮pcb器件找到pcb器件,无法在pcb中用移动命令框选原理图器件进行抓模块。但是17.2版本可以,试过很多板子了,同事的电脑都可以。

网友:
那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Allegro16.6的版本是在PCB里点击移动命令,然后返回原理图进行框选,在返回PCB就可以移动了,试试这个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