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dence Sigrity 路径

楼主(2022-07-03):
个位大神,此画是别地方找到的。在cadence Sigrity怎么把这个功能调出来。谢谢

网友:
    请教大神,同问求答。

网友A:
    结果里面的报告,点就是了。。。

网友B:
    右侧WorkFlow面板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侧WorkFlow面板里面有

    你好,彷真结果出来,没有这个界面,软件版本是这个,Sigrity软件里面的那一块功能彷真

楼主:
    出来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里面的报告,点就是了。。。

    结果出来,点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