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RF校准原理

楼主(2022-07-04):
手机RF校准原理

13.1 校准终测的基本原理

13.1.1校准 、终测的目的

现在生产的相同型号手机虽然使用都是相同器件,但这相同器件还是有的一定的偏差,由此组合的手机就必然存在着差异,但这差异是在一定的范围,超出了就视为手机不良。因此校准的目的就是将手机的这种差异调整在符合国标的范围,而终测是对于校准的检查,因为校准无法对手机的每个信道,每个功率级都进行调整,只能选择有代表性的(试验经验点)进行,所以校准通过的手机并不能肯定它是良品,只有通过终测检验合格的才算是,我们现在生产线上的校准终测测试程序都是将这两个部分合并(除了DA8和EMP平台)。

13.1.2手机的基本校准、测试项的介绍

1、Battcal(电池校准):是对手机的电池模拟使用的调整,分两种情况(4.2V和3.5V)。

恒9系列和Florence平台的校准相似,先调整手机电池处在4.2V时的偏置值,使其冲手机读取的电压表示值在4.2±0.1v的范围,然后将电池的电压调至3.5v,看电压是否还处于3.5±0.1v的范围,是就将这偏置值存入手机。

2、TxCal(发射机校准):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校准方法,但其大致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通过一定的方法调整在一个或者几个试验经验点(全部功率级)的功率值的表示值,使其符合国标的要求。这表示值可以是一个单一的数字,也可以是一组,像A6/A8系列的就是多个经验点(GSM900有10,60,105,1000这4个信道,DCS1800有570,700,800这3个信道)全功率级(即GSM900有5-19,DCS1800有0-15)单一的数值,而恒9系列和Florence平台则是单个经验点(GSM900有62,DCS1800有698)的全功率级代表该功率级的一组功率曲线的表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