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GBIC光模块?什么是SFP光模块?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22-07-04):
什么是GBIC光模块?什么是SFP光模块?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采用GBIC接口设计的千兆位交换机由于互换灵活,在市场上占有较大的市场分额。

网友:
SFP是Small Form-Factor Pluggable的缩写,可以简单的理解为GBIC的升级版本。

网友:
GBIC模块的外壳比较大,体积是SFP模块的两倍。GBIC采用的是SC接口,而SFP多采用LC接口。

网友:
由于GBIC与SFP的接口区别,其应用的交换机也是不一样的,GBIC模块对应的交换机是GBIC插槽的,而SFP模块对应的交换机自然就是SFP插槽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