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解决FPC与壳体有刮擦这一现象?

楼主(2022-07-04):
请问如何解决FPC与壳体有刮擦这一现象?

网友:
做一些透明壳子,先观察观察。

网友:
让厂商做一些没有走线的FPC样品,装到手机里面分析。

网友:
在接触的地方加上泡棉,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在壳内装一根铁轴,把FPC固定在铁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