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瞬态抑制二极管选型要点有哪些?

楼主(2022-07-04):
瞬态抑制二极管是应用非常普遍的一种过电压保护元器件,请问瞬态抑制二极管选型要点有哪些?

网友:
TVS管的反向击穿电压要高于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并留有一定的裕量。

网友:
根据不同的应用接口选择使用双向还是单向的TVS。

网友:
TVS的最大箝位电压VC应小于被保护电路的损坏电压。

网友:
根据要过的浪涌等级来选择不同功率的TVS。

网友:
高频信号电路中,应选低结电容的TV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