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7系列FPGA收发器架构八:TX Buffer/TX PRBS的结构及使用

楼主(2022-07-04):
1.TX Buffer
1.1 TX Buffer结构介绍
下图显示了TX Buffer处于收发器TX结构的位置。

GTX/GTH收发器TX数据路径内有两个内部并行时钟域用于PCS组件:PMA组件并行时钟XCLK时钟域和TXUSRCLK时钟域,如图1所示。为了正确发送数据,XCLK速率必须匹配TXUSRCLK速率,同时,这两个时钟域之间的相位误差必须解决。

GTX/GTH收发器提供两种方法解决XCLK和TXUSRCLK跨时钟域问题:
TX Bufffer
TX相位对齐电路
当TX Buffer旁路时,TX相位对齐电路被使用解决跨时钟域问题。也就是说,所有的TX数据路径必须要么使用TX Bufffer,要么使用TX相位对齐电路。图2给出了这两种方法在选取时的权衡。

1.2 TX Buffer使用方法
当TXBUFSTATUS指示溢出时应该复位TX Buffer。GTTXRESET、TXPCSRESET或者GTX/GTH收发器内部产生的TX Buffer复位都可以复位TX Buffer。为了使能TX Buffer,需要设置以下选项:
TXBUF_EN = TRUE
TX_XCLK_SEL = TXOUT

1.3 TX Buffer Bypass使用方法
旁路TX Buffer是7系列GTX/GTH收发器的高级特性,此时TX相位对齐电路用来实现XCLK和TXUSRCLK时钟域之间的相位差异,也可以实现TX延迟对齐调整。对于GTX收发器,这种调整可以自动或者手动,而GTH收发器必须由用户手动控制。图4显示了TX Buffer Bypass使用模式。

Xilinx 7系列FPGA收发器架构八:TX Buffer、TX PRBS的结构及使用.pdf

网友:
很有帮助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