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MWS怎么建立Drude模型的金属呢?

楼主(2022-07-04):
CST MWS怎么建立Drude模型的金属呢?

网友:
    CST MWS怎么建立Drude模型的金属呢

网友:
    material>>new material>>dispersion.选择Drude model。见下图

    再附些常见的贵金属Drude模型。

这里有点错误,在Au_Drude模型里,wp=2*pi*2155.6e12。不是除于2*pi。

网友:
    第一次看到完整的drude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