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射频设备与晶振之间的关系?

楼主(2022-07-04):
RF射频设备与晶振之间的关系?

网友:
RF射频常用的晶振频率为13.56MHZ、19.2MHZ、24.576MHZ、26MHZ、27.12MHZ、38.4MHZ等。为确保RF信号连接顺利及稳定,必须考虑接收器两端的晶振频率偏差,晶振TS值和接收器数据速率等变量。

网友:
由晶体精度和范围要求定义,所需范围越长,BBBW建议的越小。

网友:
    晶振精度不够、或TS值牵引值不达标,晶振实际频率偏移可能大于接收器基带滤波器可以容忍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RF收发设备之间可能会出现信号中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