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电机控制系统仿真无论怎么调PI参数输出都没有变化?

楼主(2022-07-04):
用simulink做仿真,用软件自带的PI调节器,但无论怎么改变PI的参数,电机输出的电流、扭矩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这是什么原因?有时断开门极信号,只有直流电源加在逆变桥上,桥出来的三相接在电机上,电机还有输出,这是为何?

网友:
pi参数是调动态特性的,当电路处于静态情况下,调PI参数当然基本不改变电机的输出了。

网友:
当电机在旋转时,断开关管开门极,电机可能处于发电状态,电机是会有扭矩和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