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的正负极怎么分辨?

楼主(2022-07-04):
    红色,绿色,橙色,三种颜色的发光二极管的正负极是一样的吗?

网友:
    发光二极管的正负极;
1)可以用万用表测。
    2)引脚长的是正极。
    3)从内部结构分辨

网友:
    发光二极管LED的正负极:
    一般看缺口,缺口一般为负极,低功率的RGB普亮的缺口也有正极的

网友:
    对于直插的发光二极管:脚长的是正极短的是负极,也可以仔细观察管子内部的电极,较小的是正极,大的类似于碗状的是负极。
    对于贴片二极管,俯视,一边带彩色线的是负极,另一边是正极。
    也可以用万用表的欧姆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