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阈值MOS管为什么不常用?

楼主(2022-07-04):
请教低阈值MOS管为什么不常用?

网友A:
mos器件是电压驱动,阈值过低容易被干扰,或者在开通或关闭时候容易引起二次开通导致器件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器件是电压驱动,阈值过低容易被干扰,或者在开通或关闭时候容易引起二次开通导致器件损坏

    是的,门限太低容易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