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Radio程序到armfly STM32 v2.0上中文乱码

楼主(2022-07-04):
问题描述:
此开发板(v2.0)用的是400*240的屏,touch芯片是2406的。
1.屏移植后,中文乱码
目前按照Radio的例程已移植到GUI部分的第一个例子(4_gui_examples)其它显示OK,但是中文显示全乱了。
可能的问题在哪里。
2.touch部分移植后,不太灵敏
有时可以捕捉得到,pre next 这两个button,有时又捕捉不到。
我有考虑是不是timer polling的时候,周期的时长设置太长了,有去调节这个值,但变化不是很大。
3.timer的开启
还有就是例程中本身也是利用touch的中断来处理的,有按下时中断来start timer polling,弹起时stop timer polling.但在此例程中当按到了有动态界面(比如进度条界面时)时,我发现touch不按时,timer polling也会自动开启。
是不是有动态界面时,系统会去开启所有的timer?但觉得应该不会这样子?

网友:
radio的中文字库放在文件中,所以需要先移植文件系统,然后把字库放进去才能显示中文。
或可以直接把字库先链接进程序,或暂不使用中文。

网友:
可以参考新版realtouch修改驱动

网友:
touch中断线换一下,touch部分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