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常见的传感器有哪五种?各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07-04):
生活中常见的传感器有哪五种?各有什么作用?

网友:
    部分导电材料反对电流的流动。线性位置传感器的主要原理是,当电流必须通过的材料长度越长时,电流就越相反。因此,材料的电阻通过改变其与完全导电材料接触的位置而变化。

网友:
    接触式传感器——这种类型的传感器需要与被感测对象或介质直接物理接触。它们可以在很大的温度范围内监控固体、液体和气体的温度。

网友:
    传感器是一种把非电学物理量转变成便于利用的电信号的器件,它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感觉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