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E VX2.8为什么有时候emn文件导入时出错,无法导入

楼主(2022-07-04):
各位大神: EE VX2.8为什么有时候emn文件导入时出错,无法导入?怎么解决?
                                   IDF Import
                                   ----------

                         11:28 AM Monday, July 04, 2022

    Parsing IDF file "*************0629.emn".
    Error: line 2:Section HEADER:Record 2:Field 2: IDF version 1.000000 not supported - parse error
    Failure importing IDF file.  1 error encountered.

网友A:
    表头不对,重新导出I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头不对,重新导出IDF

    我用的VX2.6也是经常出现这种错误,不知道是不是结构工程师那边软件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