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输出高电平呀?

楼主(2022-07-04):
过零比较器为什么不能输出高电平,仿真是用protues7.8做的

网友:
    2脚电压>3脚电压,输出为低电平,反接试下

网友:
    你这错误太多了吧,第一lm393是单电源供电,第二lm393输入范围是0V以上,另外还要看一下共模输入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