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机器设备保养

楼主(2022-07-04):
       SMT贴片机价格可能会有点贵,在使用贴片机时除了要达到提高生产率的作用之外,还要更好地做到控制生产成本,其中,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就是控制生产成本的最好的方法之一。那么,如何延长SMT贴片机的使用寿命呢?定期维护SMT贴片机就保证延长它的使用寿命。定期维护SMT贴片机的步骤如下:
  1、要取出贴片头;
  2、等到原点, 这时候取下废弃组件盒将“HEAD SERVO”打到OFF, 然后取下Nozzle;
  3、使用手动柄将头转到7号与和8号位置之间;
  4、使用一面镜子将其放在头的下面平台上。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方便找螺丝;
  5、用M5的梯形内六角扳手将谷底螺丝松掉, 然后取下头的固定块;
  6、一手用扳手向上顶贴片头的滑块, 另外一支手则紧握住头让其可以慢慢取出;
  7、用尖嘴钳压住气管接口, 将气管拔出, 贴片头取下;注意:第一个贴片头的气管较难取出, 这类需要注意千万不要将里侧气管连接头拔松。
  只要正确地按照以上方法对SMT贴片机进行定期维护,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绝对不是问题,这也是提高生产率,有效控制生产成本最好的方法之一。

网友A:
    保养可以有效延长机器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养可以有效延长机器寿命

    对,定期保养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