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永磁同步电机SVPWM仿真的PI参数该如何设置?

楼主(2022-07-04):
永磁同步电机SVPWM仿真的PI参数该如何设置?

网友:
先断开速度环,给定一个速度环的输出值(估计一下不要偏的太离谱就行)。然后先调节两个电流环,Ki=0,开始逐渐增大KP,判断是否控制好的原则是对比PI控制的输入和反馈值的误差,越小越好。两个电流环参数通常取一样的。最后调节速度环,和电流环的调节过程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