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通信技术具有哪些特点?

楼主(2022-07-04):
    光纤通信技术具有哪些特点?% g! q4 m% @$ O5 a

网友:
    光纤通信容量大,并且光纤的传输宽度比电缆线或者铜线的宽度大很多,但是对于单波长的光纤系统,由于终端的设备受到很大的限制,往往发挥不出来光纤的传输宽度的优点。所以需要科学的技术进行增加传输的容量。

网友:
    光纤通信的损耗率比普通的通信损耗率要低得多,光纤不仅损耗低,而且也可以进行长距离的通信,目前最长的通信距离可以达到万米以上,因此光纤通信更加实用于社会网络信息量比较的地方。并且光纤通信性价比比较高,具有很好的安全性。

网友:
    光纤主要是由石英作为原材料制造出的绝缘体材料,这种材料绝缘性好,而且不容易被腐蚀。光纤通信最重要的特点是抗电磁干扰能力强,并且不受自然界的太阳黑子活动的干扰、电离层的变化以及雷电的干扰,也不会受到人为的电磁干扰。并且光纤通信还可以与电力导体进行复合形成复行型的光缆线或者与高压电线平行架设,光纤通信的这一特性对强电领域的通信系统具有很大的作用。光强通信因为可以不受电磁脉冲的效益的干扰,光纤通信系统也可以运用到军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