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MOS管用在哪些方面,怎么其他公司都用的低压的?

楼主(2022-07-04):
高压MOS管用在哪些方面,怎么其他公司都用的低压的?

网友:
    高压一般是用在电源初侧的,如果PFC的,Flyback架构的,LLC半桥的两个MOS
低压的一般是在DC-DC的
要先高压还是低压,取决于线路的VDS的大小

网友:
    做的是实物,不知道仿真中的怎么设置,不过听说仿真过程中的是可以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