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各种“地”以及绝缘的提问

楼主(2022-07-04):
有个问题想知道,比如一块PCB电路板,作用是开关电源的主回路,它的输入信号的来源这个我知道,但是这块板中的“地”是如何确定的呢?画一块PCB板或者原理图时,对“地”的定义和规定好像没有别的信号那么多,再有就是有的电路中,分有好多“地”,比如数字地,模拟地,机箱地,不太理解,而且用电器外壳,哪怕看上去是金属材质做的,都是对外绝缘的,如何把内部带有电路板的用电器外壳绝缘呢?

网友:
要看应用环境是什么样吧。

网友:
一般供电区块的模拟地有底噪,要与核心运算区的数字地分开,还有精确信号采集处的地也要单独,这些地之间如果需要连接,中间加个滤波电路,有时候也会简单的阻容跨接供电与运算,看您所制造的具体产品需求和精度的。

网友:
所谓的地就是电流回到电源低电位端的路径。分数字地和模拟地,就是数字和模拟信号电流回到电源低端时,彼此各自走自已的路。

网友:
这个关键是要注意区分信号的种类。

网友:
看字面意思也很好理解了,数字地就是数字信号的参考地,主要是数字信号对干扰相对不敏感,模拟地就是模拟信号的参考地,因为模拟电路一般是处理小信号对干扰很敏感,若是将数字地和模拟地混合,则数字地上较多的地弹等信号会影响模拟电路,所以需要数字与模拟地分离,中间通过细连接线或者0ohm电阻连接。至于机壳地可以按照室内和室外的用途,室外机一般把外壳防雷和安规地,室内的一般不需要把外壳防雷和安规地,所以一般是把外壳用作法拉第笼的形式,用于打静电和屏蔽辐射信号,至于数字地和模拟地和机壳地物理上是不连接的,所以本来电路板和外壳是绝缘的,实际应用中根据认证需求可能会通过电容并联电阻的方式来进行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