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9.3 9.5出BOM问题

楼主(2022-07-04):
每次出BOM的时候就有ActiveX Automation server could not be found此提示,之前用pads9.5版本,现在换成9.3版本问题依旧,系统也换过,不见成效,请各位大侠指教怎么解决此问题?

网友:
我也出现这问题啦,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安装office工具就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你的office版本太高了吧!你用2003的肯定可以。有些2007的也可以了。

网友:
必须安装完整版OFFICE,精简版不能导出BOM。BOM.bas文件,需要放置在英文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