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仿真过程中的一个警告?

楼主(2022-07-04):
    在使用cst计算的过程中,给出这样的警告,at least one propagation mode at port1 is not considered in time domain calculation !这样的警告会不会影响计算结果呢?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不怎么影响

网友:
    忽略了一个模式的入射波
    如果要分析这个模式对应的频率信息的话,就没有了相应的仿真结果

网友:
    没事,只要这种这个你忽略的模式不是你关心的这个模式就行,你实在看不惯这个警告的话把模式个数该为3或者更大就可以了。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