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稳定的5v稳压电源,输入为大约9v的直流电源

楼主(2022-07-04):
    如何做一个稳定的5v稳压电源,输入为大约9v的直流电源

网友:
    就用LM7805再外加电阻和电容就可以了,要注意输出的纹波一定要小。

网友:
    做直流电源思路如下:
 1、当220V的交流电经变压器变压下来时需要接整流电路,一般用整流桥。也可以自己用四个二极管搭一个。
 2、整流过后就是滤波。此时滤波一般都是接一个大电容和小电容的并联,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虑高频,在选择大电容时必须注意选择耐压值高的,根据你降压下来的电压选择,如果耐压值低,有可能电容会爆炸,我选的是4700uf/50V的。
    3、滤波过后就是稳压。根据稳压芯片的datasheet来连接稳压电路,一般资料里面都有典型电路。
    4、你可以在输出端接一个或是并两个0.1uf的小电容,虑纹波的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