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CPLD对DSP 的数据线有没有影响?

楼主(2022-07-04):
我板卡上DSP的CE口上挂了一片flash,还有一片cpld.我在CPLD中将数据线定义为Inout,对CPLD进行读写都正确了,但是这时候,对flash的擦除和读写就不对了,把CPLD的程序擦除掉后,flash的擦除和读写都对了,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是CPLD的IO管脚对DSP的数据线有影响吗? 还是说我的EMIF口的时序配置的不对? 如果是时序配置的不对, 为什么在没有CPLD程序时,flash的读写都对了呢?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的板卡上的数据线冲突的原因造成的,而CPLD/FPGA挂在DSP 上应该对其他CE空间上的访问没有任何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