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shape的面积?

楼主(2022-07-04):
    最近闲着想写个计算pin/网络密度的小工具,本来以为很简单,写的时候发现没有找到计算shape的函数。用“show element”是可以show出任意shape的面积的,请问用skill该怎么实现呢?

楼主:
    百度到这么一个函数leComputeAreaDensity,不过试了一下,提示 undefined function

网友A:
    转成poly,可以直接读取poly->are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成poly,可以直接读取poly->area

    用axlPolyFromDB吗?完美,谢谢师傅

楼主(2023-02-07):
引用 楼主:
    最近闲着想写个计算pin/网络密度的小工具,本来以为很简单,写的时候发现没有找到计算shape的函数。用“sho ...

    刚好写过一个,给你参考:
    axlCmdRegister("board_info" 'board_info)
    axlSetFunckey("bi" "board_info")

    defun( board_info ()

    Comps=axlDBGetDesign()->components
    Comps_cnt=length(Comps);器件数

    pin_cnt=0;管脚数
    for(i 0 Comps_cnt-1
    pin_cnt=pin_cnt+length(nth(i Comps)->symbol->pins)
    )

    nets=axlDBGetDesign()->nets
    net_cnt=length(nets);网络数

    axlVisibleDesign(nil)
    axlUIWUpdate(t)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Outline" t)
    axlVisibleUpdate(t);显示设置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shapes") ?onButtons "shapes")
    axlSingleSelectPoint()
    Outline=axlGetSelSet()
    poly=axlPolyFromDB(car(Outline))
    area=car(poly)->area/1000000*2.54*2.54
    printf("Area of board in cm*cm is: %5f\n" area)

    pin_density=pin_cnt/area
    net_density=net_cnt/area

    printf("components cnt is: %5n\n" Comps_cnt)
    printf("Nets cnt is: %5n\n" net_cnt)
    printf("Pins cnt is: %5n\n" pin_cnt)
    printf("Pin_density is(/cm*cm): %5f\n" pin_density)
    printf("Net_density is(/cm*cm): %5f\n" net_density)

    )

网友(点评):
有bug, 沒偵測使用單位, 在非英制單位, 會出現錯誤尺寸.

网友:
    请问用skill该怎么实现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好写过一个,给你参考:
    axlCmdRegister("board_info" 'board_info)
    axlSetFunckey("bi" "board_info ...

    老哥说得很对,但是不想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