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外围电路的电容到底用多大的呢?

楼主(2022-07-04):
    求教。 如题,最近用MAX232,查了一下以前的资料,发现它的外围电路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唯独使用的几个电容,从最早的10uf到4.7uf再到1uf,到现在甚至很多使用0.1uf。相同的还有SP232,也是使用0.1uf。同样的一款芯片,同样的外围电路,为何推荐电容越来越小了呢?还有,我是5V供电,如果想提高输出端电压,是否要把电容值加大一些呢?) l8 O3 f$ i% ]. M9 [

网友:
    主要原因是MLCC用的越来越普及了。

网友:
    0.1uF足够用了,都有参考电路,照着做就行了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其实就是在于你对电路中电容作用的理解。10UF、4.7UF、1uf这些是存能电容,也可以理解是滤低频作用。0.1uf是用来滤波滤中高频用的。只要你的电源带载能量可以,那么你就可以在芯片脚放置0.1uf就好了,但如果你电源不行或者芯片索取的电流过大,那么还是要放置一个比如说10uf的电容。一句话就是要看你的电路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