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布线时电源一般的线宽是多少?

楼主(2022-07-04):
    pcb中布线时电源一般的线宽是多少?

网友:
    线宽由电流大小和铜厚来决定,有个公式可以算出来的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说明,你可以看下。

网友:
    根据电流大小和铜厚估算,一般都是1mm=1A,当然了,可以适当加粗

网友:
    一般在20-30mil

网友:
    15mil往上吧  基本电源你走线也不能超过焊盘

网友:
    :hug::hug::hug::hug::hug:

网友:
    根据消耗功率推算一下啊,还有PCB板的工艺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