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的旋转角度精度问题

楼主(2022-07-04):
我有个封装是360度平分128份,这样一来焊盘间的角度就是2.8125了,但是这个画封装选择角度增量的时候最多只有三位小数,这让我很头疼,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到最后累积的误差就很多了,真是逼死强迫症了,有没有能更改下cadence默认精度的设置呢

网友:
在options中有个angle可以设置旋转角度,可以精确到两位小数的旋转。

网友A:
    如果真的要精确到后四位,用CAD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要精确到后四位,用CAD画吧

用CAD画了只是能确定位置,做封装还是需要cadence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是建零件所以PAD可至精準度小數點4位. 但角度精準度小數點3位.

    尺寸標註角度精準度可至小數點4位.  ...

    谢谢大佬支招,目前也只能靠DXF辅助线慢慢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DXF可以核對位置, 是一定要的. (若你零件基準角度不在0度.)
底下是MOVE 或 SPIN 能到小數4位. (是依 ...

后面单独编辑是可以,问题是遇到那种数量特别多的pin需要编辑的时候就很繁琐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后面单独编辑是可以,问题是遇到那种数量特别多的pin需要编辑的时候就很繁琐了

    有这种SKILL吗?我也很想增加工作效率,现在感觉浪费在这种类似问题的时间太多了

网友:
    精度没必要那么高,能用就行了

网友(2025-01-07):
鬼扯一堆, 我只問你最後輸出 Gerber 時, 能給到什麼樣的精度?
最後的階段不支援你想要的精度, 那有啥意義? 任何設計都要看最後階段可以提供的ˊ最高精度再扣除一位做為運算用.
也就是Gerber 最高是可提供小數下6位數 , 但其實你為何只能控到小數下第五位的原因.
再說, 插件角度不關Gerber 資料吧! 哪你知道插件機的角度控制的精度嗎?
其實角度根本不用這麼要求 , 因為沒意義. SMD元件擺上去後, 位置在焊接時還是會受焊錫的拉扯飄動旋轉的.
因此你的生產重點反而應該是在焊錫上面. 而焊錫的拉扯力量有又是在 Pad 的形狀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