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请教172版本怎么设置背钻

楼主(2022-07-04):
    按照166的方法设置,出不来drill,不知道是哪儿出问题了

网友:
    1. 选择Edit->Properties,如下

    2. 勾选操作对象

    3. 选择要背钻的网络,增加背钻属性,背钻Stub值可以填8,但是工厂加工能力可能达不到,此Stub值意义不大,随后点击”Apply”

4.选择Manufacture->NC->Bacdrill Setup and Analysis…进入背钻层设置

    5.设置需要背钻的层,如需要背钻的信号分布在Layer5、Layer8,背钻从Botom->Top方向背钻,将要钻掉的层设置分别设置为Bottom->Layer6、Bottom->Layer9,设置如下

    说明:
             1). 因为信号层不能被钻掉,且工厂加工能力也不可能将Stub钻成0,所以背钻一般就设置钻到信号所在层的前一层。
             2).因为背钻方向都是从Bottom->Top,且都只是Pin脚进行背钻,所以需要背钻的信号走在多个信号层时,只在同一个Pass Set下新增一项即可。

    步骤6以后是在出生产文件时的动作
    6.选择Manufacture->NC->Drill Legend输出背钻符号

    7.选择Manufacture->NC Drill输出钻孔文件

网友(点评):
為了防止破銅,PAD好像也要修改一下. 加大鑽過層的防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