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0.65MM间距,球直径0.32MM,焊盘做成0.23MM可以吗?

楼主(2022-07-05):
请问0.65MM间距,球直径0.32MM,焊盘做成0.23MM可以吗?

网友:
    看你的供应商能否做到了

网友:
    太小了,容易假焊。

网友:
    小0.1mm是可行的。

网友:
    不是80%的直径嘛。

网友:
    要看你的走线线宽、线间距、还有过孔的直径是多少?才能定你BGA焊盘的大小。不过0.23mm的焊盘,会偏小,容易造成虚焊。

网友:
    有点太小了,0.65 一般做0.3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