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ad中把元件按value排列?

楼主(2022-07-05):
怎样在ad中把元件按value排列,比如说,r1,r2,r3,我想让他们的阻值相同的序号在一起。

网友:
要在哪里排列?是元件数量统计吗?这样?

网友:
1.先选中一个元件件,右键查找相似元件,查询条件选value为same,而且一定要选中下面的Select Matching;
2.选中后按ok或apply后,相同value的原件被选中;
3.在菜单栏Tool下选注解(Annotate Schematics),快捷为TA,出现注解界面,注意默认的注解范围为全部;
4.你只需将注解范围选为选择部分就OK了,看看右边的列表是不是只有你选择的几个对象了,然后复位标号后再更新标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