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串口控制 42步进电机的程序

楼主(2022-07-05):
42步进电机
必须要和驱动器正确连接后才可以使用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include<reg52.h>
  • //??????
  • sbit CLK  = P1^0;
  • sbit ENA  = P1^1;
  • sbit DIR  = P1^2;
  • bit Run_Status=0;
  • bit CY_status=0;
  • unsigned int CYCLE=1,x=0,y=0;
  • unsigned int cy_count=0;
  • unsigned PWM_count=0;
  • void Init_time();
  • void Step(unsigned int );
  • void Ord(unsigned int );
  • void main()
  • {
  •         ENA=1;
  •         CLK=0;
  •         DIR=0;                   //?????
  •         TMOD=0X22;
  •         IP=0X10;
  •         Init_time();   //??????
  •         DIR=1;
  •         Step(1);
  •         DIR=0;
  •         Step(1);
  •         while(1);
  • }
  • void Init_time()                                 //??????
  • {
  •         TH0=(65536-CYCLE)/256;                  //?time0???
  •         TL0=(65536-CYCLE)%256;
  •         PCON=0X80;
  •         TH1=0XF3;
  •         TL1=0XF3;
  •   IE = 0x92;
  •         //PT1=1;                       //??time1??????time0
  •         TR0=1;                                         //??????
  •         TR1=1;
  •         REN=1;
  •         SM0=0;
  •         SM1=1;
  • }
  • void Enter_Timer0() interrupt 1                                //???????
  • {
  •         TH0=(65536-CYCLE)/256;
  •         TL0=(65536-CYCLE)%256;
  •         CLK=~CLK;
  •         PWM_count++;
  •         if(PWM_count==(2*cy_count)&&CY_status)
  •         {
  •                 PWM_count=0;
  •                 TR0=0;
  •                 ENA=0;
  •         }
  •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
  •                          if(RI)
  •                          {
  •                                 RI = 0;
  •                                 x=SBUF;
  •                                 SBUF=x;
  •                           Ord(x);
  •                          }
  •                          if(TI)
  •                                 TI = 0;
  • }
  • /***********************??????*************************/
  • void Step(unsigned int step_count)
  • {
  •   IE = 0x92;
  •         PWM_count=0;
  •         CY_status=1;
  •         cy_count=step_count;
  •         ENA=1;
  •         TR0=1;
  • }
  • /*********************????????*************************/
  • void Ord(unsigned int order)
  • {
  •         if(order==0)
  •         {
  •         DIR=1;
  •         Step(1);
  •         DIR=0;
  •         Step(1);
  •     }
  •         if(order==3)
  •         {
  •          DIR=1;
  •          Step(60);
  •         }
  •         if(order==4)
  •         {
  •          DIR=0;
  •          Step(60);
  •         }
  •         if(order==5)
  •         {
  •          DIR=1;
  •          Step(2000);
  •         }
  •         if(order==6)
  •         {
  •          DIR=0;
  •          Step(2000);
  •         }
  • }

清祥 普中 可用

网友:
温故而知新,帮别人解决问题,自己也能提升Thanks♪(・ω・)ノ

网友:
感谢楼主的默默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