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中GND脚全部都被选中了,怎么去除?

楼主(2022-07-05):
如图片上所示的发亮的部分就是选中的GND,看着不舒服,怎么才能去掉全部高亮?

网友:
    这是你在原理图上选中了吧

网友:
    Edit -> Properties -> 右边的选项只勾 Net -> 选中 GND 网络 -> 把 RATSNEST_SCHEDULE 属性设置为 POWER_AND_GROUND

网友:
    可以试一下楼上的方法

网友:
你这是高亮了网络,点工具栏那个乌云遮日,再点一下这个网络就可以取消高亮了

网友:
    Dehilight全部nets

网友:
    去除高亮就可以了

网友:
    点击取消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