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更改原理图后,PCB不能进行正向标注怎么解决

楼主(2022-07-05):
Error: 出现错误。请参见日志文件 ForwardAnnotation.txt。

网友A:
    日志呢 你没日志怎么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志呢 你没日志怎么看呀

请问日志在哪里调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志呢 你没日志怎么看呀

                               Forward Annotation
                               ------------------

                         02:24 PM Tuesday, July 05, 2022
    Job Name: F:\Mentor\Mentor_Project\2022_6_28\PCM2\Project\Project\PCB\Board1.pcb

Version:  01.01.00

         A new Target PDB will be created from the Central Library to satisfy the parts
          requirements of the iCDB.

     The schematic source is a Common Data Base.

         The AllowAlphaRefDes status indicates that reference
          designators containing all alpha characters should be deleted
          and the relevant symbols repackaged.

     Common Data Base has been read

     Target PDB Name: Work\Layout_Temp\PartsDB.pdb

     Number of Part Numbers: 11
          Part Numb: AOC3860 -> Vend Part: AOC3860
          Part Numb: C0201 -> Vend Part: C0201
          Part Numb: ESDBVL5V0AE1 -> Vend Part: ESDBVL5V0AE1
          Part Numb: ID0201 -> Vend Part: ID0201
              Part Numb: MM3860AL5ZRE -> Vend Part: MM3860AL5ZRE
          Part Numb: Ni6 -> Vend Part: Ni6
          Part Numb: NTCG103JF103F -> Vend Part: NTCG103JF103F
          Part Numb: pad_P3 -> Vend Part: pad_P3
              Part Numb: RS0805 -> Vend Part: RS0805
              Part Numb: R0201 -> Vend Part: R0201
          Part Numb: TP -> Vend Part: TP

     Number of Part Names: 0

         Number of Part Labels: 0

     Checking for value differences between symbol properties and PartsDB properties

         Checking the validity of the packaging of prepackaged schematic
          symbols.  Only the first error in symbols having the same
          Reference Designator will be reported.

         The packaging of all prepackaged schematic symbol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arts DataBase data for the cross mapping of
      symbol pin names to Part Number pin numbers.
      Symbols that were not prepackaged will now be packaged correctly.

         No errors in Existing Schematic Packaging.

         ERROR: Unable to copy padstack VIA0.55 from padstack database F:\Mentor\Mentor_Project\2022_6_28\PCM2\PCMLIB\PCMLIB\Layout\PadstackDB.psk
    to padstack database F:\Mentor\Mentor_Project\2022_6_28\PCM2\Project\Project\PCB\Work\Layout_Temp\PadstackDB.psk because the padstack types do not match.

     ERROR:  Unable to create local Cell Library.

         DataBase Load is being terminated with 2 errors and 0 warnings.
          Logic Data has NOT been Compi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Forward Annotation
                               -------------- ...

无法从padstack数据库F:\ Mentor \ Mentor _ Project \ 2022 _ 6 _ 28 \ PC m2 \ PCM lib \ PCM lib \ Layout \ padstackdb . PSK复制padstack VIA0.55到焊盘堆栈数据库F:\ Mentor \ Mentor _ Project \ 2022 _ 6 _ 28 \ PC m2 \ Project \ Project \ PCB \ Work \ Layout _ Temp \ padstackdb . PSK,因为焊盘堆栈类型不匹配。
你这库里没相对应的封装吧

网友(2022-10-09):
    你的前项标注是什么颜色,红色还是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