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是三极管吗?三极管能代替它吗

楼主(2022-07-05):
mos管是三极管吗?三极管能代替它吗

网友:
mos管叫场效应管,mos管和三极管不能直接代换,因它们的工作机理不一样。mos管是电压控制器件而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

网友:
MOS管属于场效应管,不是三极管。一般情况下,三极管的功率可能达不到它那么大,最好用参数相近的场效应管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