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红胶溢胶情况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2-07-05):
过炉前还好好的,印刷得不错,可过炉后就出现溢胶情况,啥原因呀?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
应该是过多了吧

网友:
    溢胶有以下情况:1红胶有问题
2没解冻好
    3胶量偏多
    4没贴正
5炉温没设置好
    ,你找找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