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接地打到蜂鸣档一直响 ,但是后级元器件较多,想问一下怎么找属于主板的电路?

楼主(2022-07-05):
电路接地打到蜂鸣档一直响 ,但是后级元器件较多,想问一下怎么找属于主板的电路?

网友:
一级级往下断开啊,如果是芯片烧毁了,你就给个恒流源,几安培通过去,看看哪里温度升高最烫,就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不要用蜂鸣器挡,用电阻挡!

网友:
蜂鸣档只是初步排查是否有问题时用。

网友:
用电阻档大概测下阻值,这种的如果全是并联的话,只能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从芯片入手,找问题

网友:
采用松香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