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C化学镍金对SMT焊接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7-05):
请问FPC化学镍金对SMT焊接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化学镍层可作为金属原子迁移之遮蔽层,防止铜扩散至金镀层。

网友:
化镍金具可焊性,又可提供IC晶片打线的基底,在PCB设计上已被广为采用。

网友:
镍层如果过薄,无法提供良好的焊锡基底,就会使得SMT回流焊锡脱落或附著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