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让六西格玛的流程管理更加流畅?

楼主(2022-07-05):
如何才能让六西格玛的流程管理更加流畅?

网友:
1.定义阶段主要是确定顾客的关键需求,并明确需要改进的流程。

2.评估阶段主要是分析问题的焦点是什么,借助关键数据缩小问题的范围,找到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明确问题的核心所在。

3.通过采用逻辑分析法、观察法、访谈法等方法,对已评估出来的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作进一步分析,确认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关键性原因。

4.通过数据分析,制定能减少或者消除影响输出的关键因素的各种方案,并从中选择最能优化过程的方案。

5.根据改进方案中预先确定的控制标准,对方案的实行情况进行即时控制。对出现的问题要及时予以纠正,以免大的失误发生。

网友:
六西格玛改进是一个反复提高的过程。五步循环改进法在实践过程中,是在一个良性发展的闭环系统中运转的,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从而不断提高质量管理水平,降低缺陷率,减少质量波动,增加企业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