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射频收发器原理

楼主(2022-07-05):
传统的射频收发电路普遍采用超外差结构,这种成熟的体系结构需要采用二级混频和片外声表面滤波器,成本高。正在研发的CMOS低中频或直接转换体系结构只需要采用一级混频,同时能节省片外声表面滤波器。但是直接转换的体系结构需要克服直流失调等问题。采用CMOS射频收发电路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和基带处理器(数字电路)及A/D、D/A转换器(混合信号电路)集成于一个芯片。单片集成的含射频、基带及模数、数模转换电路使电路可靠性好,功耗低和成本低。单片集成CMOS无线通信电路是目前研究热点,正走上商业化。

网友:
目前正在研发、将来终将成为主流射频收发器的CMOS射频电路的体系结构和电路设计

网友:
设计实例将展示CMOS射频电路的良好性能,并预示CMOS射频集成电路取代砷化镓和SiGe电路实现系统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