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在MATLAB仿真中 PI调节器:Kp=3,Ki=200,输出限幅值为10,请问输出限幅值如何设置?

楼主(2022-07-05):
在MATLAB仿真中 PI调节器:Kp=3,Ki=200,输出限幅值为10,请问输出限幅值如何设置?

网友:
你说的是在Simulink下仿真PI调节器嘛?
如果是,Simulink库中有Saturation元件可以用作限幅,你在库中搜索一下吧,好像是Simulink\Nonlinear下

网友:
在“非线性环节”中有个限幅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