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MOS管产生大量的热量、且不损坏?

楼主(2022-07-05):
怎么让MOS管产生大量的热量、且不损坏?

网友:
每个MOS管都有极限功率,这个就是它能产生的最大热量了。MOS管在发热的同时,允许流过它的最大电流会减小。如果在高温下,超过MOS管温曲线的电流,那么很容易发生热击穿。当然也不能超过它的工作耐压值。

网友:
超负荷电流使用 (不能超过最大负荷) 就容易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