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屏蔽罩打孔问题

楼主(2022-07-05):
经常看到屏蔽罩打好多小孔  这个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
    经常看到屏蔽罩打好多小孔  这个是怎么理解

网友:
    为了散热吧

网友(2022-09-16):
    屏蔽罩上小孔的存在是出于散热考虑,孔径不可以很大,孔与孔之间的间距不可以很小,具体尺寸取决于被屏蔽信号的频率。频率越高,孔径需要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