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程序时序仿真正常,固化后结果完全不同,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7-05):
cpld程序时序仿真正常,固化后结果完全不同,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仿真提供的信号跟实际的输入信号不一样,建议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观察输入信号的变化是否正常

网友:
根据IC的具体型号,一般规格书里面有说明需要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