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遇到过导入EMN之后,原来铺铜连接的孔都显示开路吗??

楼主(2022-07-05):
大佬们,有遇到过导入EMN之后,原来铺铜连接的孔都显示未连接吗?

是EMN文件的问题还是工具需要特别的设置?Plane shape都存在,但是铺铜无法显示,而且孔net全显示未连接,包含地孔和电源孔等

网友:
没有设置好吧

楼主:
那里有相关的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里有相关的设置?

有可能是EMN里面含有contour来表示pin的位置,删除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