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相同电源模块同时供电问题

楼主(2022-07-06):
本电路中对5V电源需求较大,用24V转5V输出模块,一个模块供电会造成电源模块发热很厉害,甚至系统重启的现象。所以之前想用相同的5V模块分别对工控机和检测电路供电。但是供电后又发现有些未知的问题出现。我想请教这里的大神们,如果想用两个相同电源,如何解决功率不够的问题,同时供电又会产生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同时供电可能会因为两个电源间的微小压差导致一个电源倒灌另一个电源的情况,建议增加防倒灌的电路,常见的是每个电源用个二极管,不过二极管会分去一定的电压

网友:
    共地就可以了,电源不要并联使用。

网友:
    一块电源会发生重启,这是因为你第一块单电源输出电流能力不够。你的系统需要的电流实际比较大,但是你的电源不能提供,此时电流增大,电源输出电压变小,从而导致重启。 修改方法:1,更换电源,选择输出电流大一些的电源;2,也可以两个电源并联,但是两块电源并联的时候,必须共地。如果两个电源是自制的开关电源,建议在电源输出端分别加一个康铜丝,应该可以改变你的额问题。

网友:
    负极共地,两个电源正极各接一个二极管,两个二极管输出正电压,对地接一个大电容,试试看如果单电源供电,不妨加大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共地,每个电源输出串个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