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版本的orcad dsn怎么导入到pads9.5?

楼主(2022-07-06):
高版本的orcad dsn怎么导入到pads9.5?

网友:
必须在ORCAD中另存为一个较低的版本,比如,ORCAD 16.2,或ORCAD 9.2,才可以用PADS LOGIC直接打开。

网友:
SPB16.6的dsn文件通过网表可以导入到PADS9.5中,和版本没有关系。至于怎样使用,网上很多。

网友:
我试过ORCAD16.2是最合适的高版本再高就不能导入PADS LOGIC里面去了。

网友:
将dsn另存为16.2版本后,就可以直接用logic导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