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导通孔布局要求有哪些?

楼主(2022-07-06):
PCB导通孔布局要求有哪些?

网友:
避免在表面贴装焊盘以内或距表面贴装焊盘0.6mm以内设置导通孔。

网友:
无外引脚的元器件焊盘,其焊盘之间不允许有通孔,以保证清洗质量。

网友:
作为测试支撑用的导通孔,在设计布局时,需充分考虑不同直径的探针进行自动在线测试时的最小间距。

网友:
导通孔径与元件引线的配合间隙太大易虚焊。一般导通孔径比引线直径大0.05~0.2mm,焊盘直径为导通孔径的2.5~3倍时,易形成合格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