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40 含51单片机主程序带电路图 驱动共阳5位7断数码管

楼主(2022-07-06):
学习51通过TM1640驱动共阳数码管 含51主程序和电路图 烧录不用更改即可显示 模块化编程 方便移值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include "TM1640.h"
  • /*void delay_ms(int ms)                //@11.0592MHz
  • {
  •         unsigned char i, j;
  •         do{
  •         _nop_();
  •         i = 2;
  •         j = 199;
  •         do
  •         {
  •                 while (--j);
  •         } while (--i);
  •         }while(--ms);
  • } */
  • void TM1640_Start(void)
  • {
  •         TM1640_SCK_HIGH;
  •         TM1640_DOUT_HIGH;
  •         //delay_us(10);
  •         TM1640_DOUT_LOW;
  •         //delay_us(10);
  •         TM1640_SCK_LOW;
  •         //delay_us(10);
  • }
  • void TM1640_Stop(void)
  • {
  •         TM1640_DOUT_LOW;
  •         TM1640_SCK_HIGH;
  •         //delay_us(10);
  •         TM1640_DOUT_HIGH;
  •         //delay_us(10);
  • }
  • void TM1640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e)
  • {
  •         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Temp;
  •         Temp=date;
  •         TM1640_SCK_LOW;
  •         TM1640_DOUT_LOW;
  •         for(i=0;i<8;i++)
  •         {
  •                 TM1640_SCK_LOW;
  •                 //delay_us(2);
  •                 if(Temp&0x01)
  •                 {
  •                         TM1640_DOUT_HIGH;
  •                         //delay_us(10);
  •                 }
  •                 else
  •                 {
  •                         TM1640_DOUT_LOW;
  •                         //delay_us(10);
  •                 }
  •                 TM1640_SCK_HIGH;
  •                 //delay_us(1);
  •                 Temp = Temp >> 1;
  •         }
  •         TM1640_SCK_LOW;
  •   TM1640_DOUT_LOW;
  • }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date)//发送命令字
  • {
  •         TM1640_Start();
  •         TM1640_Write_Byte(date);
  •         TM1640_Stop();
  • }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A)                //指定地址写入数据
  • {
  •         Write_Com(0x44); //44固定地址 40连续地址
  •         TM1640_Start();
  •         TM1640_Write_Byte(0xc0|add);
  •         TM1640_Write_Byte(DATA);
  •         TM1640_Stop();
  • }*/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0 ,unsigned char DATA1,unsigned char DATA2,unsigned char DATA3,unsigned char DATA4,unsigned char DATA5,unsigned char DATA6)                //指定地址写入数据
  • {
  •         Write_Com(0x44); //44固定地址 40连续地址
  •         TM1640_Start();
  •         TM1640_Write_Byte(0xc0);
  •         TM1640_Write_Byte(DATA0);
  •         TM1640_Stop();
  •         TM1640_Start();
  •         TM1640_Write_Byte(0xc1);
  •         TM1640_Write_Byte(DATA1);
  •         TM1640_Stop();
  •         TM1640_Start();
  •         TM1640_Write_Byte(0xc2);
  •         TM1640_Write_Byte(DATA2);
  •         TM1640_Stop();
  •         TM1640_Start();
  •         TM1640_Write_Byte(0xc3);
  •         TM1640_Write_Byte(DATA3);
  •         TM1640_Stop();
  •         TM1640_Start();
  •         TM1640_Write_Byte(0xc4);
  •         TM1640_Write_Byte(DATA4);
  •         TM1640_Stop();
  •         TM1640_Start();
  •         TM1640_Write_Byte(0xc5);
  •         TM1640_Write_Byte(DATA5);
  •         TM1640_Stop();
  •         TM1640_Start();
  •         TM1640_Write_Byte(0xc6);
  •         TM1640_Write_Byte(DATA6);
  •         TM1640_Stop();
  • }
  • void cls_TM1640(void)//清屏函数
  • {
  •         unsigned char i;
  •         Write_Com(0x44);//连续地址模式
  •         TM1640_Start();
  •         TM1640_Write_Byte(0xc0);
  •         for(i=0;i<16;i++)
  •                 TM1640_Write_Byte(0x00);
  •         TM1640_Stop();
  • }
  • void init_TM1640(void)
  • {
  •         cls_TM1640();
  •         //Write_Com(0x8c);//亮度0x88~0x8F 已放主程序里面调节
  • }

网友:
想用stc15w408as驱动tm1640控制2个4位一体共阴数码管怎么写?
想做一个定时时钟!